ohci 主控器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3-04-18):
(无正文)

楼主:
那么,能请问usb设备兼容性不好一般是由什么引起的吗?
比如:
    (1)握手的时候,返回的描述符过短,或者错误。必须尝试多次才能通过。
    (2)比如usb设备不能插入host后再上电?使用的是linux2.6.29
    (3)又比如说,使用不同的host(设备表现不同)ohci主控器的兼容性相比uhci主控器更差
    (4)又比如说,隔离一个Hub之后,usb出现上述现象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以上内容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跪求帮助啊!
     这里所提及的都是usb1.1协议范畴内的
     电磁兼容性对这种低速协议有多大的影响呢?(应该没有吧)

楼主:
为什么都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A:
确切的说 不是人家ohic的问题
是usb device不够标准造成
为什么在uhci上没有问题 那是因为intel在标准之外留了很大的冗余 所以不太标准的usb device接上去也能用
就像以前的IE一样 养了很多不标准的网站
但ohci可没这么好心解决不符合标准的usb device
我们就碰到过这种问题 最后查来查去 其实还是自己的问题

查查吧 如果是usb1.1 多注意chapter7

网友B(2013-06-17):
我用ohci,连接的是stm32的usb vcp设备,插到电脑没有问题,可接到ohci就是挂掉,现在还找不到原因

网友C(2013-08-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UHCI主控下的音频设备可以,但是一到OHCI的主控下就会故障,但是枚举还是能成功的,大部分时候也能工作,就发某个控制传输之后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