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升级到150MSPS

楼主(2013-04-18):
历经改版,终于把50MSPS 采样率的采集卡做了出来。
1.FPGA 用的是cycloneIII EP3C16Q240 ,主要负责对数据进行硬件平均,发送编码脉冲,串口控制
2.采用 两片外扩SRAM 256K和1024K 做数据缓存
3.STM32  通过FSMC 总线 与FPGA 通信,通过DM9000A 将数据发走。
4.前端采集电路 用的是AD9236, 最高采样率 80MSPS   实际用在50MSPS

整个过程,从无到有,FPGA 从入门 到现在稍微有些体会,离不开论坛里朋友的帮助!

我打算要有个新的开始,把我的采集卡 升到150MSPS 。我知道这有些难度。难点对我来说 主要有下面几个:
1.硬件电路设计:
150MSPS ,不同于50MSPS   估计得用四层PCB 提高抗干扰能力。 困难: 没做过四层板
2.数据存储:
如此高的采样率,SRAM 放不下了,得用DDR2 或者别的存储芯片。困难: DDR2 控制,听说很麻烦。
3.FPGA 选型:
需要速度更高的FPGA 。 困难: 不知道该怎么选型。PQFP 封装的还有的可能么?
我打算,降低难度, AD电路部分单独做成个板子,插到买的FPGA开发板上(看中了淘宝上的一块板子
Spartan6,板载DDR2,预留IO接口)

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1,150M的ADC不好搞
2,ADC和FPGA间的联线,尽量不要有什么插座,会影响质量。
3,sram的速率应该不比DDR慢,容量的性价比上不如DDR
4,150M,普通的FPGA都可以支持,FPGA工作的频率主要取决于设计人员对时序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0M的ADC不好搞
2,ADC和FPGA间的联线,尽量不要有什么插座,会影响质量。
3,sram的速率应该不比DDR慢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但是 针对您给出的建议 我再请教一下!
1. SRAM 速率不比DDR 慢  指的是同步还是异步的?貌似从ISSI 官网上 找不到低于8ns 的异步SRAM.
2.150M,普通的FPGA都可以支持。 但是像比较容易焊接的FPGA 类似PQFP 封装,EP3C16Q240C8N 速度是否够快? 对于PCB有没有要求?两层怎样?

网友B:
150M的采样速度AD和FPGA最好要在同一板子上
不要通过任何接插件,布线注意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