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系统中的地的电位不一样么?菜鸟求指教!!!

楼主(2013-04-18):
今天在接电路时,把两个系统接到一起,没有把两个系统的地接一起,结果线路不能工作,高手说要接一起,请问为什么啊!地的电位不应该都是0V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解答之前,我需要了解楼主基本知识和掌握学习知识的基本能力,比如学历,工作经历

网友B:
当然不是,0是相对的,不同系统是有压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答之前,我需要了解楼主基本知识和掌握学习知识的基本能力,比如学历,工作经历 ...

本科  电子信息专业  在实习

网友A:
很好,请你先理解4楼
两个系统的“地”不在一起的时候,认为两个系统是独立的,互无关系的
它们各自“地”的零电位只是对各自系统成立,而对另外系统则是“悬浮的”,“无意义的”
一旦两“地”连在一起,就组成一个新的系统,它们就有了统一的“0”电位地
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是,0是相对的,不同系统是有压差的!

感谢你的指点,如果把这不同的系统连在一起,地的电位怎么变化?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指点,如果把这不同的系统连在一起,地的电位怎么变化?求指教!!! ...

:dizzy:难道说得不清楚——“它们就有了统一的“0”电位地”

网友C:
LZ把0电位和接地的概念没搞清楚。真正的接地指的是接大地,但是很多系统里面没有接大地的,只有一个0电位的参考地。如果两个只有0电位的系统要连在一起。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参考电平位,那么一个系统的电平信号,输出到另外一个系统去,那就等于悬空在另外一个系统里。至于悬空得有多高,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要把两个系统的0电位连在一起。

楼主:
小弟愚昧,现在才慢慢理解!!!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