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楼主(2013-04-18):
请问上面运放的放大倍数是多少?如何计算?桥电路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A:
看起来累。自己仿真下

网友A:
一眼看不出来啊

网友B:
按输入点(不计分压问题)算,约等于R8/(R1||R2||R5||RV1(左))

网友C:
这是个差放吧。。

网友D:
由于R1=R3=R8=82k远大于R2、R4,可以计算得放大器输出电压大约是:

2.5*(R4/R2 -1) = 0.176 (V)。

6楼的计算是错误的。

网友D:
放大器输出电压准确计算公式:

Uo = U1*R8*[R4(1/R2 + 1/R3 + 1/R8) / (R1 + R4) - 1/R3] ;

网友E:
应该属于比较器吧

楼主:
首先感谢8楼的回答,根据仿真和惠斯登计算器计算的结果为0.000178与这个式2.5*(R4/R2-1)=0.176V有出入.要是不看小数点误差不大.请问8楼的朋友你的公式是不是没有写完?

楼主:
这个0.176是桥输出的电压还是放大器输出的电压?此电路我算不好,但是根据实测,放大器输出电压非常接近2V

楼主:
上面的电路是个测温电路

楼主:
还请高手指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