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都来谈一谈,各行业设计工程师们在设计中最关心什么?

楼主(2013-04-18):
大家都来谈一谈,各行业设计工程师们在设计中最关心什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节省时间?还有……?

网友A:
不当工程师 不明白这里面的道道 !

网友B:
一般比较关心设计完了,老板给多少项目奖金。

网友C:
应该首先关注产品的功能实现,其次再说产品优化、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首先关注产品的给你功能实现,其次再说产品优化、降低成本

如果两个产品,在性能方面都差不多,只是品牌不同,你会怎么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个产品,在性能方面都差不多,只是品牌不同,你会怎么选择?

综合结构大小、安装方式、价格方面的因素进行选择

网友D:
首先得完成效率

网友D:
然后才能考虑成本吧。

网友E:
成本   开发周期   可实现性   还有报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本   开发周期   可实现性   还有报酬

通过什么方式采购电子元件的?是在网上直接搜么?怎么样才能找到最合适的元件?求解……

网友F:
这个问的有点。。。我比较关心奖金啦。

设计产品嘛,关注可靠性。别做出来产品,没用几下就挂掉了,丢不起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