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p不能下载内核

楼主(2013-04-18):
tftp下载内核出现问题,loading TTTTTTTTTT
板子能ping同linux虚拟机和windows,linux和windows不能ping通板子,linux和windows的防火墙都关了,uImage文件放在tftpboot目录下,且权限已设置为最高等级。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tftpd的机子的IP会不会和其他的机子有冲突

网友B:
有可能你ping的是另外一台机器而不是你的开发板啊,呵呵

网友C:
呵呵,楼主不要同时打开过多的机器,试试看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还没检查过ip的问题,但我发现我测试tftp总是失败。具体如下:
     我用ifconfig eth0查看了本机的ip地址,显示inet 地址:192.168.21.55,然后我输入tftp 192.168.21.55之后,无论是put还是get它都显示transfer time out。
     网上有人说是没有打开tftpd服务,但我用netstat -a | grep tftp命令,显示的是udp 0 0 *:tftp *:*  应该是开着的。命令service xinetd status显示的是:xinetd (pid 4809)正在运行……也是开着的,防火墙确定是关的。设置应该也没问题,但测试tftp的时候总是显示transfer time out。不知道怎么解决?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造成内核下载不了。求教!

网友B:
然后把xinetd服务关了再开,试一试。
sudo /etc/init.d/xinetd stop
sudo /etc/init.d/xinetd sta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还没检查过ip的问题,但我发现我测试tftp总是失败。具体如下:
     我用ifconfig eth0 ...

先ping通再说,你急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ping通再说,你急什么啊

请问jlass,ping不通怎么解决啊?小白一个,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jlass,ping不通怎么解决啊?小白一个,见谅!

先查IP冲突
再在windows下ping
然后在linux下ping
左后才考虑tftp

网友D:
网段得正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段得正确吧

谢谢回复!还是半夜回复!不胜感激!应该是我tftp的问题,网络问题,tftp测试总是失败。见另一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526275-1-1.html 求指教!

楼主:
帖子不能沉啊!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还是半夜回复!不胜感激!应该是我tftp的问题,网络问题,tftp测试总是失败。见另一帖子:http ...

你得在同一个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在同一个网段。

是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A:
tftp 127.0.0.1试试

网友A:
另外,把SELinux关了

关闭SELinux的方法:
修改/etc/selinux/config文件中的SELINUX="" 为 disabled ,然后重启。

网友A:
是在不行就不要纠结了,直接在windows上装一个tftpd,一样用

网友E:
强烈同意楼上的建议。解决了问题就行了,省时,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不行就不要纠结了,直接在windows上装一个tftpd,一样用

谢谢回复,解决了。tftp和tftp server版本不一样,前者0.32后者0.39~统一安装成0.32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同意楼上的建议。解决了问题就行了,省时,省力

恩,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