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术问题

楼主(2013-04-18):
您好!我想请问下通过SPI模式连接的交换机和cpu,在连接SPI引脚时还需要加个CON之类的中间元器件吗?

网友A:
CON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加个电阻见过,加个什么CAN的没见过……

网友C:
串个33R电阻即可

网友C:
或者放个测试点

网友D:
SPI 由于是单向控制的, 中间可以很容易增加驱动,缓冲,隔离,信号变换等电路以增强通信能力和抗干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