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单片机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3-04-18):
一个函数  mcu_ad_cov_sig()   用于AD转换,,,,

在主函数中调用 AD转换函数
void main(void)
{
。。。。。。。
。。。。。。。
  for(i=0;i<count;i++)
  {
    ad[i] = mcu_ad_cov_sig(ch_num);
    sum = sum + ad[i];
    for(j=0;j<25000;j++)
    {
     asm("nop");
     asm("nop");
    }
  }
。。。。。。。。。。
。。。。。。。。。。

}
问题也就在调用AD的时侯,如果没有空指令延时或者延时便小,FOR循环中,第一次的AD调用转换值是正确的,但后面的几次,全部便小,便小的值接近一致;
如果按照这样的转换速度,效率也太低了,不知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我的时钟速度是2MHZ

int mcu_ad_cov_sig(unsigned char ch_num)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ad_result;

  CLK_PCKENR2 = CLK_PCKENR2 | 0X01;       //使能外设ADC的时钟,之后对ADC的寄存器操作有效
  ADC1_CR1 = 0X01;                        //开启AD模块电源,使用Sing mode;
  ADC1_CR2 = 0X02;                        //使用MCU系统时钟频率作ADC的时钟;
                                          //AD转换软启动;
                                          //AD采样时间24个系统时钟;
  ADC1_SQR1_DMAOFF = 1;                   //禁止DMA传输;
  switch (ch_num)
  {
      case 0:{ADC1_SQR4 = 0X02; break;}      //测量充放电流值,in1
      case 1:{ADC1_SQR4 = 0X10; break;}      //测量BAT1,in4
      case 2:{ADC1_SQR4 = 0X20; break;}      //测量BAT2,in5
      case 3:{ADC1_SQR4 = 0X40; break;}      //测量BAT3,in6
      case 4:{ADC1_SQR3 = 0X04; break;}      //测量BAT4,in10
      case 5:{ADC1_SQR3 = 0X08; break;}      //测量BAT5,in11
      case 6:{ADC1_SQR3 = 0X10; break;}      //测量BAT6,in12
      case 7:{ADC1_SQR3 = 0X20; break;}      //测量BAT7,in13
      case 8:{ADC1_SQR3 = 0X40; break;}      //测量BAT8,in14
      case 9:{ADC1_SQR3 = 0X80; break;}      //测量BAT9,in15
      case 10:{ADC1_SQR2 = 0X01; break;}     //测量BAT10,in16
      case 11:{ADC1_SQR2 = 0X02; break;}     //测量BAT11,in17
      case 12:{ADC1_SQR2 = 0X04; break;}     //测量BAT12,in18
      case 13:{ADC1_SQR2 = 0X08; break;}     //测量BAT13,in19
      case 14:{ADC1_SQR2 = 0X10; break;}     //测量BAT14,in20
      case 15:{ADC1_SQR2 = 0X20; break;}     //测量BAT15,in21
      case 16:{ADC1_SQR2 = 0X40; break;}     //测量BAT16,in22
  }
  ADC1_CR1_START = 1;                       //启动AD转换
  for(i=0;i<15;i++)                         //加入固定延时,等待AD转换完成
  {asm("nop");}
  ad_result = ADC1_DRH << 8 ;
  ad_result = ad_result + ADC1_DRL;         //读取AD转换值

  ADC1_SQR4 = 0x00;
  ADC1_SQR3 = 0x00;
  ADC1_SQR2 = 0x00;                         //AD转换完成后,清除AD选中的通道
  ADC1_CR1 = 0x00;                          //关闭AD模块电源
  CLK_PCKENR2 = CLK_PCKENR2 & 0xFE;         //关闭AD时钟

  return  ad_result;                        //返回AD值
}

网友A:
在AD函数里:
配置AD
AD转换
关闭AD & 时钟

这么做不大好,AD没必要关闭。另外,印象里配置AD后,最好延时在进行AD转换

网友B:
楼上指点的很到位   呵呵   需要学习一下   很不错

楼主:
问题找到了,最后是因为采样时间偏小了,设成192后,就解决了以上问题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较大、采样时间偏小 容易导致AD结果不大对,但不一定偏小。如果不关闭AD,然后信号变化慢、同时各个信号差不多,虽然采样时间偏小,AD结果误差也不一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