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 的纽扣电池很快就用光,什么个原因?

楼主(2013-04-18):
如图,一个纽扣电池给RTC电路供电,我用的电池是CR927。没到两三天就用完了,测得电压都很低了。。。这个是我的供电电路有问题吗?帮忙看看,谢谢!
电池的容量为 30maH,按道理不应该用这么短时间的啊(RTC的耗电uA级的啊)。。

楼主:
VDD33 是接通外部电源时进来的 3.V。机子,外部不通电,放两三天,有些机子RTC就复位了,电池没电了。。
第二张图是RTC部分的复位电路,

网友A:
电路图不完整,没看出啥咚咚来……

楼主:
怎没办呢,帮帮忙呢,

网友B:
d28去掉,串电流表 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不完整,没看出啥咚咚来……

就是用纽扣电池给芯片的RTC供电叫供电,

网友C:
你难道不调试,不测试吗?
测一下各种状态下电流多少,就知道原因了。
测试是基本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8去掉,串电流表 看电流,

谢谢!测了:当断开外部的供电时,电流为:16.86uA,接上外部供电时,电流:7.10uA。
30maH / 16.86uA=74天,不至于三两天啊。。。

网友:
安装的时候漏电了

网友D:
为啥还有一个Q16接通到地?没看明白,是不是三极管工作状态不稳定,导致漏电了。

网友E:
Q16导通了吧?

网友F:
买到假货了

网友C:
电路图不完整,真的不好分析,复位信号是怎么回事?
估计是异常导致复位,测试过复位时的电流吗?

网友G:
假冒电池

网友H:
把D28去掉,用外接电源给纽扣电池充电

网友I(2016-12-07):
引用 网友H:
把D28去掉,用外接电源给纽扣电池充电

这种一般不是可充电电池.

网友J:
BAT33通过R195→R200→RR198一直在放电,把R198去掉

网友K:
明显的是电池参与系统供电了。VD33是CPU的电源吧?BAT33是电池出来参与XRSTB了。电池电压3.0,电源电压3.0,电源在供电时,D28仍通着呢!
电路设计有缺陷,一般电池只做后备使用,不参与主电源的事。。。如果不想改电路,可以在D28是并个20K的左右电阻通过电阻对电池浮充,同时D29换成5819,提高D28负极电压,让电源供电时D28 不导通,尝试一下。

网友L:
DS1339串行实时时钟(RTC)是低功耗的时钟/日历芯片,具有两个可编程日历闹钟与一路可编程方波输出。地址与数据通过I²C总线串行传送。时钟/日历可以提供秒、分、时、日、月、年信息。对于少于31天的月份,到每月的最后一天会自动进行调节,包括闰年修正。该时钟可以通过AM/PM指示器工作在24小时模式或12小时模式。DS1339具有一个内部电源感应电路,可以检测到电源失效,并自动转换到备用电源。
用这个芯片吧,啥都不要管,接上就好。自动切换。

网友M:
引用 网友J:
BAT33通过R195→R200→RR198一直在放电,把R198去掉

同意,R195-R198通路一直在放电,这个电流不小啊

网友N(2018-08-20):
引用 网友M:
同意,R195-R198通路一直在放电,这个电流不小啊

没看到200写着N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