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485通讯

楼主(2013-04-18):
有两块电路板,之间进行485通讯,其中一块是MAX485 CPA ,另外一块是MAX485ESA,但他们之间无**常通讯。当把MAX485ESA换成MAX485CSA时,又可以正常通讯了。。。请问各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芯片应该都是好的。。

网友A:
地电位差太高,处于临界状态,建议把两边的地连在一起。

网友B:
1、检查软件收发协议有无问题?
2、架上示波器看实际电路输入输出信号是否有问题?
3、检查软件控制电路动作是否有一些临界信号状态导致收发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