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基本放大电路截止失真一问

楼主(2013-04-18):
对于图中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为什么消除截止失真的方法是增大Vbb,而减小Rb不行呢?是华成英老师课上说的。

网友A:
你应该增加基级电压而不是电流

网友B:
既是华老师所说,必有道理。因虑及断章取义,不便作答

网友C:
rb减小了会咋样

网友D:
Rb减小了则非线性失真很厉害,一头特别矮胖另一头特别瘦长,所以不宜减小Rb,只能增大Ubb。

楼主:
引用 网友D:
Rb减小了则非线性失真很厉害,一头特别矮胖另一头特别瘦长,所以不宜减小Rb,只能增大Ubb。 ...

能说的具体点嘛,不是很理解

网友D:
晶体管输入电阻rbe不是常数,就是说rbe有非线性。在那个电路里,rbe的非线性要靠Rb去抑制,所以Rb小了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输入电阻rbe不是常数,就是说rbe有非线性。在那个电路里,rbe的非线性要靠Rb去抑制,所以Rb小了是不 ...

能否解释下rbe的非线性要靠Rb去抑制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相当复杂。一言以蔽之,就是,两电阻串联,较大的一个起主导作用。Rb与rbe串联,Rb越大,其线性主导作用就越明显,抑制非线性效果就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嘛,不是很理解

小王子,不要听人忽悠,糊弄死人不用偿命
就那个水平根本不可能全面理解华老师的意思
如果你能提供更多原文截图,可以给你解释更多

网友D:
L神马6根本不知道,楼主的图纯粹是一个教学电路,其作用就是用来讲一下原理而已,没有一点实用价值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有啥“更多原文截图”。
L神马6把这个电路当做宝贝了斯的,说明他就是白痴一个。

网友B:
W2看到清华出书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他不会想到需要考虑的那么多问题,就只有那么3招,Rb就是其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清华的模电书究竟如何,L神马6为何护的那么紧,让大家看一看

那个二极管,本来应该接在7805输入端的。 ...

这个电路原理正确,有相当的适用性
W2,你“那个二极管,本来应该接在7805输入端的”干什么?该不是又造出个问题来供大家讨论吧

网友B:
W2,这是不是你说的,“7805之IQ是一个既确定也稳定的值,一般在5mA。因此可调输出电压Uo=5+Rp*IQ也是一个确定的值,它既不随输入电压而变化,也不会负载变化而变化。”
W2,快告诉世人”那个二极管,本来应该接在7805输入端的“是干嘛用的,也好叫大家看看
W2,一个6楼st.you的个人认识,他自己就能证明”完全失去意义“,是最高指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st.you谁啊,他说完全就完全了?

网友D:
st.you他说的不算,L神马6你就轮一轮!

网友D:
这又不是比口才,而是比客观

网友B:
那么就当他瞎说了
W2,教授最近书卖得好么?一个生意人不务正业,跑这儿来闹腾什么

顺便问问:专利卖出去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神马6根本不知道,楼主的图纯粹是一个教学电路,其作用就是用来讲一下原理而已,没有一点实用价值的,所以 ...

这就是截止失真的图解分析,按照图上分析减小Rb是可以增大静态工作点消除截止失真的,为什么不能呢?

那个图只是示意性的。你当真个的用起来,可就吃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截止失真的图解分析,按照图上分析减小Rb是可以增大静态工作点消除截止失真的,为什么不能呢?

“按照图上分析”是指你的左图还是右图?

网友D:
回复Lgz2006:“那么就当他瞎说了”

st.you说的实实在在很有道理,是L神马6你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截止失真的图解分析,按照图上分析减小Rb是可以增大静态工作点消除截止失真的,为什么不能呢?

楼主图Rb既当信号源内阻,又当基极偏置电阻,两全其美,难呀,所以它纯粹是一个教学电路,思考一下,一带而过而已,没有一个人对这种纯教学电路细细地研究的!

网友E(点评):
教授不研究教学电路干什么?“一带而过而已”岂不误人子弟?答不上来就说“没有人细细研究”,实际上是教授根本不懂,托词逃遁。

网友E:
楼主要是想细研究,把你的邮箱用站内短消息发给我。
我本想仔细回复,让更多的网友能够看得到。可这个一知半解的W2一贯搅浑水,不能让W2得逞。

网友B:
看老chang急网友所求,竟出此无奈之策。看得心急火燎,遂------
高分悬赏奇人怪才:偶遇一猪头,大火煮小火炖,连续不下5个月,可那猪嘴仍是不软不烂。欲求“巧攻下货”秘笈,无论何人,若肯献得秘方绝招,即送50大分;若亲至出招得手,100满分奉献。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网友D:
僧得一毛笋,温水闷开水烫,及至今日已半年,无奈笋尖依然嘴尖皮薄。

网友F:
那个"五一造"到底是W2还是1?

网友B(点评):
两者也似一人,却略有细别。同属W系列,谨以注册先后略分1,2. 所问ID,当为2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