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希望论坛里面有高手帮我分析下一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18):
D2是电源指示灯,D1 4007是防反接二极管,只能到这了

楼主:
这部分我知道呀,后面的主要Q1 Q2 Q3具体工作过程????????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不是不全?
个人感觉只有一半,我是没有办法分析!

网友C:
Q2Q3是个恒流源

网友C:
没找到输出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Q1是什么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2Q3是个恒流源

Q2,Q3在这里不是恒流源,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Q2,Q3在这里不是恒流源,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因为c4?

网友E:
哈哈!…低手能不能参入呀?…是个多谐自激振荡电路…当然、有点变形!

网友F(2013-09-12):
前后级好歹标注一下啊

网友G:
这个没看懂,Q1导通,Q2的基极被牵制在高电平,Q2是导通的,此时Q3基极形同接地,应该是不导通的,但是如果Q2上电流过大,Q3就被开启分流,分流只能通过Q1前端两个电阻这样Q2的基极就被拉高,形不成导通,可防止Q2过流!

网友H:
Q1Q2正反馈,看来是振荡电路...
Q3限流.....

网友H:
但是负载是个电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个发射线圈?

网友H:
不过Q2关断的时候,电感上可能产生300V的电压,不知道会不会击穿....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因为c4?

因为Q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