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MOS管放电电路

楼主(2013-04-18):
哪位大神有空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Q2左边是输入端,由12V,40Ah蓄电池提供,PW1输入PWM波形调节输出电压有效值,

现在问题是如果负载的功率过大,负载电压会一下就将下来,谁帮忙解释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估计 MOSFET 的损耗起了很大的左右.
另外 PW1的信号是不是也受了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 MOSFET 的损耗起了很大的左右.
另外 PW1的信号是不是也受了影响?

MOS管好像没怎么发热,加上负载之后电流很小。PW1信号是有影响。

网友A:
PW1的信号是不是太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1的信号是不是太弱?

降下来只有0.7V左右了

网友A:
只有0.7V左右, 肯定是太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0.7V左右, 肯定是太弱了

但是三级管C级的电压是PWM波形,高电平的时候13V,低电平就几百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0.7V左右, 肯定是太弱了

PW1的信号也是方波,最大值是3.3V。昨天用万用表打的只有0.7。

网友B:
测测电池的电压会不会同时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测电池的电压会不会同时降。

电池的电压没下降,mos管很烫

网友B:
是固定占空比还是自动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固定占空比还是自动调节。

固定的,可以在程序里面自己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吧。

怎么改啊?有什么好的方案没?

网友A:
示波器测 MOSFET 的 GS 电压, 上波形

网友C:
这种大功率的,建议使用推挽驱动

网友D:
电池的电压没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 MOSFET 的 GS 电压, 上波形

先去测试一下新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功率的,建议使用推挽驱动

这电路理论上是没错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电压会下降,电池的电压很稳定。

网友E:
你的工作电流多大?MOS管工作电流多大?

网友E:
还有你的负载特性你知道么?画个电阻形状干嘛?你的漏极端电压可不是直流的哦...

网友F:
负载电流是多少?自恢复保险丝动作了没有?PWM的频率和占空比是多少?建议将驱动改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电流是多少?自恢复保险丝动作了没有?PWM的频率和占空比是多少?建议将驱动改成这样 ...

谢谢,先试试你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电流是多少?自恢复保险丝动作了没有?PWM的频率和占空比是多少?建议将驱动改成这样 ...

加二极管之后没输出哦,三极管B级的是方波,经过二极管之后就不是了,后面没有实现PWM控制

网友F:
这是仿真结果,库里面没找到4148,用的是4149,信号发生器输出方波,频率100k,占空比50%,幅值3.3V,仿真软件multisim,负载电阻2.4欧,电源电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仿真结果,库里面没找到4148,用的是4149,信号发生器输出方波,频率100k,占空比50%,幅值3.3V,仿真软 ...

板子已经焊好了,刚接错了个东西。谢谢!先测试一下结果怎么样

网友F:
如果负载电流大的话用IRF9530不太合适,Rds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负载电流大的话用IRF9530不太合适,Rds太大

带负载的时候电压还是会下降,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想如何保证负载电压稳定。

网友F:
你的占空比是多少?如果不是100%占空比,用万用表量电压是肯定会下降的。而且正常工作时,就算是100%的占空比,MOSFET和自恢复上都会产生压降。下面是50%占空比时的仿真结果,万用表测量显示电压是5.69V

网友G:
估计是PMOSE没有彻底导通

网友G:
有可能PWM频率太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PWM频率太高造成的

频率高了的时候控制不了,降到60Hz的时候还能控制住

网友G:
可以确定是驱动能力不够!
建议采用推挽输出驱动P-MOSE,驱动峰值电流应能达到1A左右
有专门的驱动芯片

网友H(2014-01-02):
这个应该与工作电流和MOS的RDS有关 拿最大的Ids=12A Rds=0.3欧姆计算 在MOS的源极和漏极间最大的管压降达3.6V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