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设计供电的问题。请各位帮看一下,谢谢!

楼主(2013-04-18):
我最近在设计一个单片机小制作,对电源部分,不知如何处理。
我想使设计尽可能的便携方便,考虑用手机里的锂电池供电,并接一个USB口,实现用手机充电器充电的功能。
但。。。问题来了:(我是初学者,各位大神勿喷~)
1.锂电池电压为3.8V左右,而ATMEGA16属于5V供电的单片机。利用升压电路可行吗?
2:锂电池进行充电需要设计相关的充电电路吗?充电电路具体是实现什么作用呢?谢谢!!

网友A:
小制作应该不考虑价格,你可以用usb~充电芯片~电池~升压电路~单片机。注意升压电路不要干扰单片机。充电芯片使用不带极性切换的,一般不充电时耗电大概就几十微安。也可以自己搭一个充电电路,usb~充电电路~充电开关~电池。不充电断开开关就行了。

网友B(点评):
usb+手机外置电源OR手机OTG岂不是更好?!!何必搞什么升压……

网友C:
此贴必火,先占位支持了,谢谢分享
顶起

网友D:
如果不是太多外设需要5V或者有带载能力的要求,一个宽压范围的atmgea16L或者3.3V LDO+3.3V的单片机应该是你的首选。至于Mega16,请楼主自己查看其Datasheet,工作电压是多少V的。

关于充电管理芯片,请到Onsemi或者Maxim网站查看锂离子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制作应该不考虑价格,你可以用usb~充电芯片~电池~升压电路~单片机。注意升压电路不要干扰单片机。充 ...

请问不可以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充吗?:dizzy: 那个充电芯片的作用是不是相当于充满后就自动停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太多外设需要5V或者有带载能力的要求,一个宽压范围的atmgea16L或者3.3V LDO+3.3V的单片机应该是你 ...

谢谢!MEGA16是4.5~5.5v供电,我选择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的外围器件是5V供电的,比如(1602液晶、温度传感器),那只有升压电路咯?

网友D:
请确认LCD和温度传感器的工作电压范围,一般来说现在很多都支持3.3V,如果实在不行,就考虑升压到5V了。

网友E:
供电有时候确实是很纠结的问题,很多负载...     上次我在做东西也用了锂电池,但是锂电池输出的电流时有限的,而负载不确定,因此各个负载都会分流 P=UI   因此功率就可能达不到      可以用开关电源尝试下

网友B:
花点钱买个电源模块 二三十块钱。要不直接用USB线5V+USB充电器

网友F:
某宝有升压的玩意卖啊,才几块钱而已

网友G:
学到了很多

网友H:
就买几个电池串接得了

网友H:
镍氢的就行

网友I:
锂电充电,市面上N多品牌的4054都可以用,因为已经很成熟,所以问题不大,用USB口充电需要注意PC的USB口接入瞬间会有比较高的浪涌,注意加个TVS管防护即可,比如QX4054,,某个鼠标龙头客户就在大量用,没必要整安森美或者Maxim这种价格贵而且交货期又N久的器件。
锂电升压到5V,有两种实现方式,如果MCU对电源要求不高,就可以用电荷泵升压DC-DC,不需要电感,这种输出电压精度不够高,能提供的电流不大,优点是简单,便宜,比如SGM3110,可以提供100mA,另一种是开关式的升压DC-DC,这种市面上也有N多的品牌做,常见的就是几百个mA的负载,这种就需要电感,需要注意输出做好滤波,以降低干扰MCU,比如SGM6603\MP2104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