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小制作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3-04-18):
我最近在设计一个单片机小制作,对电源部分,不知如何处理。
我想使设计尽可能的便携方便,考虑用手机里的锂电池供电,并接一个USB口,实现用手机充电器充电的功能。
但。。。问题来了:(我是初学者,各位大神勿喷~)
1.锂电池电压为3.8V左右,而ATMEGA16属于5V供电的单片机。利用升压电路可行吗?
2:锂电池进行充电需要设计相关的充电电路吗?充电电路具体是实现什么作用呢?谢谢!!

网友A:
1 可行
2 需要,充电电路当然实现充电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行
2 需要,充电电路当然实现充电功能了

如果直接用手机充电器直接接在电池上充电可行吗?充完会自动停止充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用手机充电器直接接在电池上充电可行吗?充完会自动停止充电吗? ...

可以,会自动停止充电,前提是你指的那个手机充电器是电池充电器,不是电源适配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用手机充电器直接接在电池上充电可行吗?充完会自动停止充电吗? ...

不可以,手机内部有电池管理部分,可以淘一个锂电充电管理小板接上,在用手机充电器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手机内部有电池管理部分,可以淘一个锂电充电管理小板接上,在用手机充电器充
...

好的,谢谢,能推荐个电池管理芯片吗

网友C:
有3.3V工作电压的单片机啊,为什么非要选MEGA16

网友D:
贝岭的锂电充电管理ic 很便宜,你可以看看  另外
如果你5V 的话 也可以用他的升压IC

网友E:
锂电嘛,tb上很多现成充电管理板,如4056,4057, 搜shoudian

网友F:
整个手机电池的保护板充吧,注意一下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