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775作为主控的电话拨号器死机...

楼主(2013-04-18):
如题:
工作过程中按键取消拨号,间隔几秒钟后拨号器继续拨号,结果某次按键取消拨号后MCU陷入死机,数码管无任何显示,按键无任何反应,由于没有复位按键电路,只有断电再上电才能恢复。怀疑是继电器干扰,去掉继电器故障依旧。
PIC的MCU不会这么容易就挂了吧?

网友A:
单片机不会那么容易挂的

网友B:
找找其他原因,我不相信PIC这么烂……

楼主:
有两块板子,一个好的一个有问题的;
对换CF775后,故障依旧;
对换所有电容后,故障依旧;
对换拨号芯片后,故障依旧;
对换所有二极管后,故障依旧;
对换所有三极管后,故障依旧;
就剩下电阻了...
不会是电阻的问题吧...

楼主:
电话拨号芯片UM91531,两个相同的板子,但有一个91531芯片ACK输出波形异常另一个正常,会是什么原因呢?
波形如图所示。

楼主:
图片补充:黄色为不正常板子芯片发出ACK信号,上面是正常板子芯片发出的ACK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