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采样频率的设定求解

楼主(2013-04-18):
  假设有一个数字信号为5MHz的正弦波,每个正弦波周期的输出点为20个,即正弦波数字信号的更新频率为100MHz,现在要将其转换为模拟信号,直接接到DA芯片的数字输入端,则DA转换芯片的采样频率应该设置为多少?设定为50MHz可以吗?求大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我不懂,但是我觉得50Mhz可以,奈奎斯特采样定理

网友B:
2f的采样频率吧。

网友C:
我个人的理解是最好设成100M,可以保证不失真
50M也可以用,但是精度应该会变成原来的1/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f的采样频率吧。

那是模拟转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模拟转数字

猴哥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猴哥赐教。

哈哈,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必须的

: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太骄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太骄傲了

不要脸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要脸啊

是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太骄傲了

:L无语呀。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语呀。哈哈

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呢?

谦虚点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谦虚点呗

我很谦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很谦虚了

哈哈,开玩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开玩笑的。

我恨上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恨上你了

猴哥,不会这么小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