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方式控制MOS管求教

楼主(2013-04-18):
Q2左端为输入电压,由12V、40Ah蓄电池提供,PW1处输入PWM信号控制三极管开闭,然后控制MOS打开或者闭合从而控制输出电压有效值。理论上没啥问题,仿真也可以实现,但是加上负载之后电压就降下来了,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帮忙解释一下。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05656245\QQ\WinTemp\RichOle\@4[Y$YD%`WEDS7DT0%}(1IU.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05656245\QQ\WinTemp\RichOle\@4[Y$YD%`WEDS7DT0%}(1IU.jpg

网友A:
接法,好似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法,好似错了!

哪里错了?

网友B:
楼主说说输入直流电压、PW1驱动信号频率和占空比,“加上负载之后电压就降下来了”是从未加负载的多少降到多少,负载电阻多大……
此电路负载电阻两端并非直流,用万用表测量是测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说输入直流电压、PW1驱动信号频率和占空比,“加上负载之后电压就降下来了”是从未加负载的多少降到 ...

未加负载的时候是13V,加40W负载,电压降到只有2.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未加负载的时候是13V,加40W负载,电压降到只有2.5V。

Sign!
就这点内容?
40W是多大额定电压下的4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gn!
就这点内容?
40W是多大额定电压下的40W?

额定电压12V,蓄电池是13V

网友C:
楼主还是没说明白-------既然是PWM控制了,负载端会输出13v?

网友D:
建议楼主测试一下输出波形,占空比和频率是影响带载的两个因素

网友E:
一直导通试试看

网友F:
LZ在弄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F:
干嘛不用NMO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在弄太阳能控制器?

是啊,用Nmos电压不会下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导通试试看

一直导通也有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测试一下输出波形,占空比和频率是影响带载的两个因素

三级管的C级波形很好,就是输出的时候电压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没说明白-------既然是PWM控制了,负载端会输出13v?

PWM控制的是三极管,输出是通过MOS管控制的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嘛不用NMOS呢?

现在主要想解决的是如何让负载变化时电压不会下降。

网友G:
13V的蓄电池,12V的负载,还需要PWM控制电压吗,直接串两个二极管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G:
如是是要用MOS控制通断的话,直接控制好了,不用PWM调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直导通也有压降。

一直导通的压降是多大??  若是压降比较大,那你的驱动有问题,先把这个原因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是是要用MOS控制通断的话,直接控制好了,不用PWM调压吧。

PWM是I/O输出的,可以直接控制?MOS管的源级输入是13V,直接好像达不到PWM控制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导通的压降是多大??  若是压降比较大,那你的驱动有问题,先把这个原因找出 ...

根据接的负载功率不同,压降不一样。功率越大下降越大。问了很多人,说是驱动能力不够。个人感觉电压是够了的,要是说驱动能力不够的话就可能是电流的问题了。如果改变R5的阻值会不会改善?

网友F:
从电路上看驱动能力还行了,没明白的是直接导通会有电压降?G直接接地测试压降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电路上看驱动能力还行了,没明白的是直接导通会有电压降?G直接接地测试压降是多大 ...

直接导通和用PWM控制导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吧,导通的时候应该每个引脚的状态没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电路上看驱动能力还行了,没明白的是直接导通会有电压降?G直接接地测试压降是多大 ...

G直接接地和全开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级管的C级波形很好,就是输出的时候电压会下降。

占空比一半的话 你的输出有效值只有一半,楼主的占空比怎么调试的,频率是多少,为什么你的输出没有稳压呢,后续电路就是用方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占空比一半的话 你的输出有效值只有一半,楼主的占空比怎么调试的,频率是多少,为什么你的输出没有稳压 ...

后面直接接的负载,如果用稳压怎么实现开关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占空比一半的话 你的输出有效值只有一半,楼主的占空比怎么调试的,频率是多少,为什么你的输出没有稳压 ...

频率和占空比在程序中都可以调

网友H:
不知楼主的PMOS放在这里是仅仅作为电源开关,还是开环降压的目的。
如果是后者,输入12V,假如50%的占空比,则输出为6V。
6V/40W的负载,即负载电流为6.7A
此PMOS的Rds(ON)典型值为0.3ohm,看曲线会更大,0.3ohm*6.7A=2V
MOS管上压降太大

网友I:
IRF9530 Ron=0.3R,
40W负载,就算40W@12V吧,电流3.3A,压降是1V正常(一直导通时降1V正常),>2V不正常。
PWM频率不能太高,否则要减小R5(10KR)。

网友J:
PWM控制输出不需要L C吗?

网友K:
管子短接看看 在测下2端电压 再不行 换个管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楼主的PMOS放在这里是仅仅作为电源开关,还是开环降压的目的。
如果是后者,输入12V,假如50%的占空比 ...

想法是作为电源开关

网友L:
蓄电池是否能输出3A多的电流?

网友M:
MOS后没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M:
MOS后没电容?

暂时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L:
蓄电池是否能输出3A多的电流?

可以

网友N:
一定要用PMOS么

网友O:
山鸟学周星驰:无厘头!…哈!…电池应是新电池?或刚充满?13V。负载40W。输出电压12V。欧姆告诉我:电流应在3A多。挂上负载后、电压下降!请问:电池电压有变化吗?你也许用的破旧电池?刚充上电、但你不知道:电池内阻大,提供不了3A电流?另外:PWM很潮!但有条件的!频率、脉宽时间常数是多少?……想唱歌:大家一起来………哼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测试一下输出波形,占空比和频率是影响带载的两个因素

占空比和频率对负载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山鸟学周星驰:无厘头!…哈!…电池应是新电池?或刚充满?13V。负载40W。输出电压12V。欧姆告诉我 ...

蓄电池是新的,直接带负载电流可达到4.4A。

网友P:
建议先看看输出的波形

网友L:
负载可不可能对PWM造成干扰或是产生PWM的产生电路?

网友L:
负载可不可能对PWM造成干扰或是干扰PWM的产生电路?

网友Q:
简单的问题,竟然这么多人讨论。
自己拿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从前级到后级,或者从后级到前级,很容易分析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R:
驱动电压不够,管子没有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R:
驱动电压不够,管子没有完全导通。

栅极波形为PWM,漏极为直流

网友R:
什么波形无所谓,只要MOSFET的性能满足PWM的频率即可,关键是栅极的电压是否满足MOSFET的开通条件,你的驱动电压来自源极,也就是12V,在漏极接地的情况下,栅极的电压满足12V的开通条件,但是,如果你接的负载,又想负载在12V左右工作,那么漏极和栅极之间的电压就满足不了12V的导通条件,也就是说,你缺乏一个驱动MOSFET合适的电源——12+12 = 24V。

网友R:
你的应用适合用PMOS,不过PMOS的导通电阻一般要比NMOS大一些,你找找看有没有能满足要求的吧。不然只能再附加一路MOSFET驱动电源,或者用能够自己产生驱动电压的MOSFET模块,英飞凌或者TI的一些配电开关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价格偏高。

网友R:
引用 网友R:
你的应用适合用PMOS,不过PMOS的导通电阻一般要比NMOS大一些,你找找看有没有能满足要求的吧。不然只能再附 ...

额,是我搞错了,你用的本来就是PMOS,没看仔细,丢人了:L

网友S:
你想做啥,类似buck、boost之类的升、降压电路?去金升阳的21ic论坛问啊,他们那里有技术人员免费回答哈哈

网友T:
麻烦楼主给我加分。 加下我QQ,我画个标准的图你看,你这个电路有问题。导通前驱动电压是够的,导通后驱动电压不够。你加我QQ1029803038.我画好图了,没权限上传好像

网友T:
看附件电路图,两个三极管,PWM,高电平的时候,驱动MOSFET,低电平的时候,PNP三极管给MOSFET放电,因为MOSFET中间有个结电容。10K电阻主要起到保护作用。 如何是高频输出大于10KHZ的,PWM输出端可以并个高频电容另一端接底,1uf以上的就可以。

网友T:
重新发个,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