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_SR501模块怎么跟51单片机连接,out引脚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3-04-18):
最好可以有热释电模块与51单片连接的原理图。。。

网友A:
全自动感应:人进入其感应范围则输出高电平,人离开感应范围则自动延时关闭高电平,输出低电平。

网友B(2017-11-3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参考电路
红外传感器输出的数字信号还有办法放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