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 Fx3原装开发板】CYUSB3014 CYUSB3KIT-001 开发套件

楼主(2013-04-18):
Cypress出品原装开发套件,做工精致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418778131
QQ:120076915

网友A:
买不起啊

网友B:
那些连接器太精致了吧,恐怕还不如2.5的排插方便,多少钱哪?都有什么软件套件?

楼主(2013-08-30):
这个算便宜了
你可以问问代理商试试看

楼主(2014-03-14):
全新的,只剩一套了,要的联系

网友C:
请问楼主知道怎么把FPGA产生的数据经过USB3.0传到PC机后给提取出来

楼主(2014-04-17):
FPGA===总线连接USB3然后送到PC就可以了

网友D:
3.0的还真是玩不起,等普及的芯片了

网友E(2015-04-14):
死贵死贵的。。。所以正在自己画板呢

网友E:
官方给的原理图中usb3.0 micro type B 接口这部分的原理图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感觉连反了啊。芯片的SSTXP连到了接口的MICRO_SSRX-,SSTXM连到了接口的MICRO_SSRX+

望做过了的朋友指点一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官方给的原理图中usb3.0 micro type B 接口这部分的原理图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感觉连反了啊。芯片的SSTXP连 ...

还是自己来答了吧。今天看到官方资料上的介绍,如下:The polarity can be swapped on the USB 3.0 differential pairs. Polarity detection is done automatically by the USB 3.0 PHY during link training, as define in the USB3.0 specification section 6.4.2, and does not require any additional changes to device Firm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