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场论

楼主(2013-04-18):
今天老师讲场论的东西,全是高数里面的东西,梯度,散度,旋度,高斯定理,斯托克斯定理,亥姆霍兹定理,还有两个一堆的哈密顿算子,拉普拉斯算子运算更是不理解,表示被虐了,完全没听明白它的物理含义,求安慰。。给指点指点。

网友A:
高数的理论比较深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数的理论比较深奥!

当时就没好好学,现在真后悔

网友B:
这个,太深奥了,高数里面算子都是没做要求的。。。因为很麻烦

网友:
梯度,散度,旋度,高斯定理,斯托克斯定理,亥姆霍兹定理\哈密顿算子\拉普拉斯算子运算..............
楼主你在说什么

网友C:
场论的基础在《高等数学》,其中就有“场论初步”——即场论基础。

场论原则上是多元函数或向量值(多个多元函数)函数的微积分学。哈密顿算子(∇=i∂/∂x + j∂/∂y + k∂/∂z)只是个微分向量,视其为向量即可。如此有

1)梯度

  ∇φ

其中φ是个多元标量函数(一般为三元)。自然,其结果为向量。

2)散度

  ∇•A

其中A是个向量值函数。自然,点积后所的散度是个标量函数。

3)旋度

  ∇×A

其中A是个向量值函数。自然,叉积后所的旋度是个向量值函数。

还有个拉普拉斯算子∆=∇²,其实就是哈密顿算子自点积∇•∇。

由此可见,除了引进了哈密顿算子∇外,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关于“高斯定理,斯托克斯定理”,还需要了解一点相关多元积分的知识。至于那个“亥姆霍兹定理”,其给出了场源(散度和旋度)和边界条件唯一确定场的这个基本理论,没有这个定理讨论场将变得没有意义。

场论的应用非常广泛,流体力学、电磁学都离不开此。

楼主(2013-06-15):
我发现我们几个老师还是很牛X的一学期把,电磁场,天线、微波、射频几门课的基本概念都加灌输给我们了。哈哈。。今天结贴了。哈哈哈。。。算是明白一点点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