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2013-04-18):
弱弱的请问一下,一个正负15V供电的运放,比喻说082,其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一般是多少?谢谢

网友A:
“一般”难说。有小于电源范围的,有等于电源范围的,甚至有大于电源范围的,还有单侧超出另一侧不能超出电源范围的。例如LM358,允许最低共模低到电源负端再低0.3V,最高共模却只能到电源正端再低2V。
应该看具体型号的datasheet。

楼主:
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