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I ADS8329 ADC如何读取数据?Timing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3-04-18):
从手册上看不出来SDI和SDO的时序关系,每次读数之前都要发送读命令吗?

读取内部寄存器的时序又是如何?看手册越看越糊涂啊。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是很了解   兄弟  帮你顶一个   顶起来   希望有高手能够看到

网友B:
仔细看spi的时序图,应该能明白的。

网友C:
ADC用LINEAR的最简单
ADI第2,TI稍微复杂点

网友C:
用硬件SPI接口,对于16位以上AD,用CPU硬件SPI接口读,读8位,读3次就搞定

网友D:
慢慢调试  慢慢摸索  慢慢看技术手册   只有这样才能摸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