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大神关于5402的存储器

楼主(2013-04-19):
   5402不外扩flash的话,可不可以把程序下载到片上ROM。
  如果外扩flash,不扩展到数据区。而是扩展到程序区。请问怎么启动,运行和扩展到数据有什么不同

网友A:
5402不外扩flash的话,可不可以把程序下载到片上ROM。
不行

如果外扩flash,不扩展到数据区。而是扩展到程序区。请问怎么启动,运行和扩展到数据有什么不同
配置成MC模式,直接启动,系统会把flash上的代码拷贝到自己的内存空间运行。(这个应该也和配置有关,可能可以在nor flash上直接运行的,但我没有试过)

楼主:
谢谢回答,不过有一点没有懂,flash的片选接到DS和接到PS有什么不同,不是对应不同的区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不过有一点没有懂,flash的片选接到DS和接到PS有什么不同,不是对应不同的区域吗 ...

哦,我是接到MSTRB的
另外:我收回“外部空间没有数据区与程序区的说法”这句话,外部空间应该也是分的,不过因为一般都是重映射的,所以我习惯于不做区分。

楼主:
哦 那还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