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控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4-19):
(无正文)

网友A:
复习一下NMOS,PMOS

网友B:
VCC EN 低电平时 下管关断 上管导通;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 EN 低电平时 下管关断 上管导通;反之亦然。

下管关断时,上管可以导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C EN 低电平时 下管关断 上管导通;反之亦然。

下管关断时上管导通,不理解什么意思,能否解析一下?

网友D:
VCC_EN 高,两个管都开,VCC_EN低,两个管都关。

网友E:
我还是好好复习模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