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开发环境是否可以使用ST-LINK/V2

楼主(2013-04-19):
求教,我现在使用MDK4.22开发STM32系列的MCU嵌入式程序,因为使用的Jlink经常出现问题,使用很麻烦我想使用ST官方提供的下载器ST-LINK/V2,不知道是否适配?主要使用JTAG模式调试程序。

非常感谢!!

网友A:
DISCOVERY 上面的调试器很好用, ST官方提供的下载器ST-LINK/V2 应该更好用,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COVERY 上面的调试器很好用, ST官方提供的下载器ST-LINK/V2 应该更好用,才对

我想是这样,只是不知道是否可以MDK上使用?

网友B:
可以,到官方下载一个驱动,个人感觉,Jlink 比ST-LINK/V2好用,速度快。

为何要用JTAG ? 不用SWD?

网友C:
记得MDK4.22支持ST-LINK/V2 ,JTAG和SWD模式都支持。
另外,STM32 DISCOVERY 板上的调试器印象基本上都是ST-LINK/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到官方下载一个驱动,个人感觉,Jlink 比ST-LINK/V2好用,速度快。

为何要用JTAG ? 不 ...

设计板子的时候设计了JTAG,后续会改用SWD方式。我刚刚在ST的网站上看了,不知道哪里有卖正品的下载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计板子的时候设计了JTAG,后续会改用SWD方式。我刚刚在ST的网站上看了,不知道哪里有卖正品的下载器。 ...

……JTAG接口可以直接用SWD模式,不会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JTAG接口可以直接用SWD模式,不会影响的

谢谢!!

网友D:
其实jlink 比 stlink 好用的

网友E:
我用过stlink2在MDK下调试,使用SWD方式

网友F:
可以,在ST网站下个驱动就行,注意版本,我一直在用V2,mdk4.6

网友G:
记得MDK4.22支持ST-LINK/V2 ,JTAG和SWD模式都支持。

网友H:
感觉你们都没回答到点子上,楼主估计还是不会解决啊
1.首先下载官方驱动,看你的型号是啥?
2.安装后找你安装目录下的DLL文件,覆盖掉你KEIL下的DLL文件就行了.

网友I:
怎么方便怎么来   感觉jilink比较好用   传输  各方面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