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设计

楼主(2013-04-19):
亲们 四层板设计应该注意神马问题,小弟现在两层板已经画了N个了 ,想尝试一下四层板的奥秘,有没有教程和应该注意的问题之类的。

网友A:
四层板比两侧板还好画,要是学习多层板应该画六层以上,四层把电源和地都单独放在一层了,信号线比两层更好布,六层以上才能涉及到怎么选择信号层和电源层。

信号用到电源的部分直接过孔就ok吗?

网友B:
就多了中间电源层, 可以使用负片方式, 画图是看着清晰些, pcb 文件也小.

不知道斑竹说的负片模式

网友C:
价格贵点,我做了6年工作,基本无缘4层板。就算是DSP的产品也是双面板。成本贵那么多老板心疼。

单位错了,是cm
刚弄一个8mmx16mm,3000+焊盘,8层~十几个电源,还好是数字的~快弄疯了
上来直接8层板的路过
主要是吧两层板子吧画着没意思

网友A:
想画四层板关键还是看你的项目是不是必须用多层板,负片的概念上网上一搜就行了,基本上就是“PCB正片是保留需要的线,负片是去掉需要的线”。

网友D(2013-08-10):
现在四层板打样也不贵了吧,我们公司做的400一款起的。

网友E:
四层板,中间可以用负片,也可以用正片,

网友F:
我也想学习,没有四层板视频教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http://dl.21ic.com/download/protel-99-se-536m-zip-ic-2267.html

mark……

网友I(2013-10-23):
全部使用正片设计PCB,不要使用负片。

网友J(2015-01-10):
引用 网友H:
http://dl.21ic.com/download/protel-99-se-536m-zip-ic-2267.html

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K(2016-08-23):
引用 网友H:
http://dl.21ic.com/download/protel-99-se-536m-zip-ic-2267.html

资源有问题吗,下载超慢

网友L:
单片机&嵌入式 22263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