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接口

楼主(2013-04-19):
我的开发板的12864接口如图,还有我的液晶屏的接口,这样能直接插上去吗,我的液晶屏3脚Vo是负压的,而开发板貌似是正压的,求解

楼主:
这个是开发板上对应液晶的接口

网友A:
应该是兼容的,另外开发板那个电位器,不是正电压,而是在正、负电压之间选择电位,不代表就是正电压。

楼主:
谢啦 ,回去试试看

网友B:
两个之前接个电位器就行了

楼主:
现在显示是可以显示的,电位器也可以调整对比度,但是液晶整体显示很暗,是不是背光部分没接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