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钟设置卡住了……

楼主(2013-04-19):
我的stm32开发板一运行到//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就卡住了
这是什么回事啊?求帮助啊。

网友A:
堆栈溢出了   不会是这个问题吧  仔细查一查  看看呗

网友B:
可以追踪到函数里面,看是停在哪里。。。?

网友C:
这个是你的初始化?那就要看你的初始化函数了。

网友D:
系统初始化程序有问题吧
用的谁的参考程序啊

楼主:
是标准库例程

网友E:
实在不行就一步一步的调试吧   这样比较实际点   问题查找起来也比较简单

网友F:
呵呵,感觉是硬件问题,楼主用的晶振是多少M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解决办法是重新编译一遍,记住是所有文件重新编译。然后下载运行就OK啦,估计是MDK编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