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怎么检测下降沿 不用中断 只用普通的I/O口检测

楼主(2013-04-19):
单片机怎么检测下降沿, 不用中断
只用普通的I/O口检测呢?

网友A:
用普通IO就坑了

网友B:
那还干别的事不干了?都耗在等下降沿了,用中断是正道
如果对检测延时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定时去看下,其他时间干其他事

网友C:
这又什么难度.没有其他要求的

网友D:
只做一件事可以的。

网友E:
实质就是中断的触发吗   晕

网友F:
分值少了,不然,我就教你一招了。。。

网友G:
用MCU的PCA功能???

网友H:
加个 D触发器嘛,要学会变通,运筹帷幄。

网友I:
时间要求?
在1个系统时钟周期内检测到?
在2个系统时钟周期内检测到?
在1个nS之内检测到?
在1个uS之内检测到?
在1个mS之内检测到?
不同的时间要求,实现的方法大不同!

网友J:
实时性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