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電阻有何用?

楼主(2013-04-19):
PIN18腳是433.92Mhz 的接收器的DATA_OUT

為何不用電阻接大地(下拉電阻或上拉電阻)
我會接RC1 去8051做顯示

是因為它是OPAMP要限電流?

网友A:
一般可称隔离电阻,确有限流之意,也有滤波之用(R6C4)

楼主:
可否用電容去解決 高電平信號前的躁音(重複那些)
如果要電容去解決, 應該可以拿走電阻放上電容
不然就有RC 的問題吧???

下面就是我想要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称隔离电阻,确有限流之意,也有滤波之用(R6C4)

明白了 THX

提醒:零电阻的电容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