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电容是怎样被击穿的,求解

楼主(2013-04-19):
我的线路板上边的一10uF(0805封装)的电容被击穿了,求解了。。。我的锂电池供电的,最大也就4.2V的,而该电容的耐压值是10V的,求解了啊,反正是用万用表蜂鸣器档测量的时候是通了,但是不知道怎样击穿的,大家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A:
求图
会不会是反了呢

网友B:
焊接,高温度,电源冲击等都有可能。

网友C:
会不会其他地方有短路,楼主是取下电容测的还是在板子上测的呢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工作在什么温度条件下?
有没有负载或外界影响?
另外, 能排除电容质量问题吗

网友E:
电容反接被击穿的概率最大   查一查  是不是自己粗心造成的

网友F:
是不是由于静电击穿了呢?

网友E:
什么材质的电容   一般钽电容接反   立即就会爆   电解电容也是这样的   仔细查一查吧

楼主(2014-02-10):
引用 网友E:
什么材质的电容   一般钽电容接反   立即就会爆   电解电容也是这样的   仔细查一查吧 ...

会爆炸?我的的却是钽电容的,,我电源接反时,电路中用二极管做有保护的呀,,

楼主:
也是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接稳压电源接反时时没出现着问题的:L

楼主:
好了,谢谢各位的参与的,我接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