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称重传感器的屏蔽线接法

楼主(2013-04-19):
称重传感器本身有5根线,2根接电源,2根是信号输出线,还有一根较粗的黑线是屏蔽线。
这根屏蔽线应该是接电源L,N,E中的E吧。
由于需要延长传感器的引线,我买的是4+1的屏蔽线,其中4根是黑,红,绿,白色,不过单独的那一根线是裸铜线。我就把传感器的屏蔽线接这个裸铜线,裸铜线的另一端接了电源的E端。但是测试的时候,单片机采集的数据不对。
如果断开这个裸铜线和E端的连接,就正常了。干扰是怎么来的?

或者我的接地方式不对,应该接系统的直流电源地?或者我买的屏蔽线不对??

求解释,求教育。

网友A:
分别量几条线,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的接法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量几条线,看是否有问题

我又把屏蔽线接到了直流电源的地上,单片机采集的数据还是不对。
断开屏蔽线就可以了。

用万用表测了4芯屏蔽线的那根裸铜线和信号线没有短路。

网友B:
是电容式的称重传感器吗?

网友B:
将连接线接短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容式的称重传感器吗?

不是,是电阻应变片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连接线接短试试看

你的意思是缩短延长线??

网友B:
可以试试啊

网友C(2015-11-03):
楼主这个问题我现在也遇到了,就是不接屏蔽线没事,接上反而有事。跪问楼主当年是怎么解决的,各位大侠急求帮助~!!搜索全网好像就这一个地方有人问这个问题

网友D(2016-06-14):
屏蔽线紧接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