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个集成块

楼主(2013-04-19):
输入是数字信号,低电平0伏,高电平5伏,要求输出高电平变成18伏,低电平是0伏,还要是推挽输出,拉电流和灌电流都要大于300毫安。最好是多路。

网友A:
推挽输出, 恐怕不好找. 看看 oc 的是不少,  ULN2003, MC1413, ULN2803
或者看看 IR2106 是否可以用

网友B:
没有见过这样的IC,如果楼主是要驱动负载的话,考虑2楼说的驱动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参考AIR版主的建议可以用两块不同的达林顿阵列集成电路搭建一个8路的具体型号忘了,好像是MC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