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G和WIFI、一般手机和MP3音频输出

楼主(2013-04-19):
幅值标准是多少?
1,用2.4G的通讯芯片可以接收到WIFI的信号吗?就算是模拟的也行.
2,一般手机和MP3的音频输出幅值是否有行业标准的,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只要接收机能够支持信号所在的频段和调制方式,就能收到信号,其实WIFI无非就是无线收发机加一堆协议。但是2.4G上好像没有通用收发机,所以不知道楼主的2.4G通讯芯片如何理解。

音频输出,如果楼主指扬声器,一般在几百mW到1W;耳机一般在几十到几百mW

网友B:
音频输出标准在50Mv左右,电流很小基本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