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应用

楼主(2013-04-19):
请教各位大侠,继电器在吸合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干扰吗?

网友A:
大部分继电器基于直流和工频交流工作,初级线包除产生磁场外,一般没有严重到形成“干扰”的程度,但是触电闭合/释放时拉弧,电弧造成的电磁扰动和负载线上的电流波动确实较大。

网友B:
一般都会考虑的,一般会在电源端提供一个电流回路

网友C:
2楼说得很好,干扰是触点产生火花或电弧造成的。
要减少干扰,也是应该从触点工作状态入手。

网友D:
看信号了。对于要求不高的光继电器,我一般不用大的机械继电器
即使用,也选带屏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继电器基于直流和工频交流工作,初级线包除产生磁场外,一般没有严重到形成“干扰”的程度,但是触电 ...

对于电源而言,如果这种干扰引起输出电压出现波动,应该怎样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电源而言,如果这种干扰引起输出电压出现波动,应该怎样改善?

负载使用软上电技术,固态继电器采用过零点导通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