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的AN1078的汇编

楼主(2013-04-19):
PARK.H文件内容如下:
typedef struct {
    short   qAngle;
    short   qSin;
    short   qCos;
    short   qIa;
    short   qIb;
    short   qIalpha;
    short   qIbeta;
    short   qId;
    short   qIq;
    short   qVd;
    short   qVq;
    short   qValpha;
    short   qVbeta;
    short   qV1;
    short   qV2;
    short   qV3;
    } tParkParm;
tParkParm ParkParm;
这里应该是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和结构体变量,这个没问题。
PARK.INC文件
          .equ Park_qAngle,0       ; qAngle
          .equ Park_qSin,2         ; qSin
          .equ Park_qCos,4         ; qCos
          .equ Park_qIa,6          ; qIa
          .equ Park_qIb,8          ; qIb
          .equ Park_qIalpha,10     ; qIalpha
          .equ Park_qIbeta,12      ; qIbeta
          .equ Park_qId,14         ; qId
          .equ Park_qIq,16         ; qIq
          .equ Park_qVd,18         ; qVd
          .equ Park_qVq,20         ; qVq
          .equ Park_qValpha,22     ; qValpha
          .equ Park_qVbeta,24      ; qVbeta
          .equ Park_qV1,26         ; qV1
          .equ Park_qV2,28         ; qV2
          .equ Park_qV3,30         ; qV3

          .extern _ParkParm
这里inc文件中的是宏定义吗?但是从后面的程序来看好像又不是,汇编不太懂,求解释

网友A:
汇编没有结构体的,变量的使用完全由个人来掌握

网友B:
是宏定义

网友C:
昨天在回答的时候,忽然网站就死掉了

inc是汇编的头文件,汇编中声明了一个外部结构体 _ParkParm, .equ Park_qV3,30         ; qV3 只是定义Park_qV3 = 30 , 其实只是定义了偏移量30,后面会用到_ParkParm+ Park_qV3,也就是 _ParkParm 结构体的起始地址+30,是个间接寻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