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T6 CAN总线调试中遇到的问题,大神来指导一下吧

楼主(2013-04-19):
在CAN数据收发的调试过程中发现
CAN 主状态寄存器 (CAN_MSR)的RX位,通过时钟时能之后就置零了
同时在请求进入正常模式时发现CAN 主控制寄存器 (CAN_MCR)的INRQ位清零的同时,CAN 主状态寄存器 (CAN_MSR)的INAK的确认位仍然会1,没有清零这样子就无法进入正常模式,无法进行数据通讯,
所以初始化之后一直没有检测到11个连续的隐性位,而一直都是显性的,所以不会和CAN总线同步,所以也不会进入正常模式,

问题在于这该怎么解决,和TJA1040这个芯片有关吗?????该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判断芯片的好坏、??????
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A:
CAN在发送的时候会有反射的,你用示波器看看tx,rx是不是同时有信号,如果只有tx,那就是接口芯片( 如tja1040,pca82c250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