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触发器的振荡频率

楼主(2013-04-19):
如题,施密特的翻转电压和原理图如下,求Pusle的方波频率。
求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A:
楼主给的数据要“确定”的数据才行,

这个计算,也只是电容充(放)电时到阀值电平后就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的数据要“确定”的数据才行,

这个计算,也只是电容充(放)电时到阀值电平后就翻转。 ...

你说的对,附件是我计算的结果,我知道是错误的,首先1电源是12V我是按15V计算的,其次电容的充放电是全响应,而我是按零状态或者零输入计算的。你看看那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B:
简单地说:
其实就是个 RC 常数的问题. 由于电压点的问题, 需要再乘以一个系数.

楼主:
从VT+到VT-用电路原理里面介绍的的零输入响应,而从VT-到VT+用电路的全响应。这么计算对吗?如果对,我求出来的频率有630k,跟实际相差也太大了。我怀疑时间常数不对或者不该用全响应,因为从VT-到VT+毕竟时间没有到无穷大。
电路中的电阻除了R460(4.7K)还有别的电阻吗(比如施密特内部电阻)?不就是电阻R460和电容C345的充放电产生方波的吗?斑竹讲解,还有我在模拟论坛也发了这个帖子,maychang大牛也给出了指导,但是我想从电路原理里面分析透这个电路。请版主就我提出的问题再详细解答一下。谢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地说:
其实就是个 RC 常数的问题. 由于电压点的问题, 需要再乘以一个系数. ...

从VT+到VT-用电路原理里面介绍的的零输入响应,而从VT-到VT+用电路的全响应。这么计算对吗?如果对,我求出来的频率有630k,跟实际相差也太大了。我怀疑时间常数不对或者不该用全响应,因为从VT-到VT+毕竟时间没有到无穷大。
电路中的电阻除了R460(4.7K)还有别的电阻吗(比如施密特内部电阻)?不就是电阻R460和电容C345的充放电产生方波的吗?斑竹讲解,还有我在模拟论坛也发了这个帖子,maychang大牛也给出了指导,但是我想从电路原理里面分析透这个电路。请版主就我提出的问题再详细解答一下。谢了!1

网友C:
怀疑时间常数不对或者不该用全响应

网友A:
给你个图,具体计算早忘了,还望楼主帮忙算算。

图中,Vo:C345之1端电平
          V2: C345之2端电平
           VH、VL:两个阀值
           E : 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图,具体计算早忘了,还望楼主帮忙算算。

图中,Vo:C345之1端电平

我的计算书里已经有计算了。但是我不知道该安那个状态计算。望指教

网友A:
状态转换时,是在VH及VL处,电容的充放电至这个地方就翻转。

VH及VL,要实际测量,看手册不行。

不同厂家、不同批次、不同温度……等,都会影响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状态转换时,是在VH及VL处,电容的充放电至这个地方就翻转。

VH及VL,要实际测量,看手册不行。

弄明白错在哪里了,充电和放电的起始电压不是VL和VH而是VL-VCC和VH+Vcc。因为电容电压两端电压不突变,所以电容二脚电压会有向上跳变和向下跳变。

网友D(2016-03-28):
你好,你这里的Vcc是代表的哪个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