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3-04-19):
我做了一个160个LED的驱动电路,LED是80路并联,每路两个串联,功能是通过调节电位器来调节LED的亮度,恒流芯片用的是LA8303,电位器的恒压源用的是HT7530,现在的问题是开关刚打开的时候,LED会闪动一下,然后电位器才能正常调节亮度,如果关掉开关然后立即打开,这时候没有闪动,如果关掉开关等待几秒钟,才有这种闪动。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大神分析

网友A:
分析不了

网友B:
此故障充分验证了电流源的速度高于电压源的速度。

网友C:
楼上正解,建议楼主在LED那边搞个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建议楼主在LED那边搞个软启动

软启动?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这个电路应该在哪加?多谢!

楼主:
没人回答吗?现在的情况是做了一批,并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只有一部分这样,所以很头疼

网友D:
上电先禁止 EN 信号

网友E:
找好位置增加阻容是电流芯片的供电电压慢点上升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好位置增加阻容是电流芯片的供电电压慢点上升试验一下

电源端口有一个大电容,这个不能做到使电压慢点上升吗?如果不能是不是应该加在电流芯片的供电电压那?这两个地方不是同一个地方吗?

网友F:
看了楼上各位大侠的意见,想了想,貌似可能是如下情况:
   恒流源原理为控制MOS管的关断,因为只是控制,所以不需要大的启动电流。而恒压源则不一样,图中为三端稳压管,系统需要保证输出端电压达到目标值才算是启动,这个过程需要大的电流调节(相对恒流源)。
  以上两个一对比,恒流源速度比恒压源速度要快。因此恒流源很快进入工作状态,LED迅速开启,此时检查FB为悬空态(一些恒流芯片此引脚有上拉,悬空态为电流输出最大态),因此出现恨亮的现象(闪)。
  当短时间反复开启时104上存有电量,因此不闪。
  EN加软启动应该是个好办法。

网友G:
电路设计有问题。输入power电压是多少?
假如LED正常工作时压降是2V,输入power电压20V,就用10个LED串联,16组再并联。就是尽可能增加串联,减少并联甚至只用一组串联。但楼主的设计相反。

网友G:
当然,LA8303的输入电压不许超过25V,串联的LED数目总还是有限的。

网友H:
仔细看规格书,你的C3C5

网友G:
楼主LED亮度调节改成下图。不需要U1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上各位大侠的意见,想了想,貌似可能是如下情况:
   恒流源原理为控制MOS管的关断,因为只是控制, ...

谢谢,回复的很详细,我今天测了一下,应该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点疑问:这个软启动是指?具体电路时什么样的呢?我新手,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有确定是哪个电路。是用电容吗?还是电容和电感?他们的相对位置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的很详细,我今天测了一下,应该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点疑问:这个软启动是指?具体电路时什么 ...

个人意见---EN端如果是使能端的话,可对这个端口做**,加入C或者RC使之开启电位慢慢上升,和电压源同步就差不多了,这个需要实际调节。
其他方法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意见---EN端如果是使能端的话,可对这个端口做**,加入C或者RC使之开启电位慢慢上升,和电压源同步 ...

EN端和稳压器的电源是同一个电源,如果在en端加了RC软启动,那稳压电源不也被延迟了吗

楼主:
现在比较疑惑的是怎样把稳压器的启动时间保持不变,而EN的启动时间延迟?

楼主:
还有就是我用了带开关的电位器,有没有可能在开关打开的位置电位器的中间脚和另一个边上的脚是不导通的,所以导致fb悬空?

网友F:
电源端连RC连接到EN。参数实际中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端连RC连接到EN。参数实际中调试。

再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我现在这个pcb板子已经做出来了,器件也焊上了,而且数量不小,现在有没有办法在不重新开板子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换器件什么的?增加LED端的电感或电容能不能行呢?
ps:这一批板子里面并不是每一个都有这种现象,有这种现象的板子闪的强度也不一样,我猜这可能属于芯片的不一致性造成的,有的延迟小,有的延迟大,不知道这个现象能不能提供参考。
这批板子要是废了的话要被老板骂死了,还不知道他会怎么处理我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我现在这个pcb板子已经做出来了,器件也焊上了,而且数量不小,现在有没有办法在不 ...

最好的办法肯定是EN的软启动。
现在电路板焊死了,看了下,电压输出芯片和电流源控制芯片的供电是一起的,这样加电容也不好搞,看PCB的位置了。
可以搞几个有异常的样品,把稳压芯片的输入电容减少,而电流控制芯片输入端的电容加大看看。估计效果也不会太大,或者没效。。。。。

网友I:
将EN连接到VCC应该可以解决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的办法肯定是EN的软启动。
现在电路板焊死了,看了下,电压输出芯片和电流源控制芯片的供电是一起的 ...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把稳压器的输出接在en上了(是在PCB上直接改的,没有重新做板子,这种方法改动少一些,所以没有采用您的加RC延迟电路的方法),现在会在第一次上电的时候闪一下,然后断电要等一段时间再上电才会有再次闪动,这个时间比改动之前长多了,如果断电之后立即对C1电容放电,然后板子开关打开,则会有闪动,这个情况应该说明C1的充电过程导致了闪动,后来我把C1去掉,就没有闪动了。
这个问题想了又想,没有想出答案,稳压端的输入端和恒流源的电源端是直接项链的,C1的充电为什么还是会导致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将EN连接到VCC应该可以解决该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把稳压器的输出接在en上了,现在会在第一次上电的时候闪一下,然后断电要等一段时间再上电才会有再次闪动,这个时间比改动之前长多了,如果断电之后立即对C1电容放电,然后板子开关打开,则会有闪动,这个情况应该说明C1的充电过程导致了闪动,后来我把C1去掉,就没有闪动了。
这个问题想了又想,没有想出答案,稳压端的输入端和恒流源的电源端是直接项链的,C1的充电为什么还是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把稳压器的输出接在en上了,现在会在第一次上电的时候闪一下,然后断电要等一段时间 ...

你用示波器观察下上电时的时序,原因前面有个人已经解释过,上电瞬间,对电容C1充电,此时电压时缓慢上升的过程,稳压器的电压输出有个延时,你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稳压器上电瞬间的输入和输出波形和恒流源的输出波形对比就可以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