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RS485保护电路或方案

楼主(2013-04-19):
MAX485总线的耐压是-7V到+12V, 现在碰到客户将24V误接导致烧毁的情况,已经加了TVS管,但是加6.8V的TVS管的话,管子烧坏,PCB铜线也烧掉,加超过24V的TVS管子的话,起不到保护作用,各位有没有好点的方案推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接入电处做个简单过压保护,超过多小电压起保护。

网友B:
如图,可以保护的,我直接加380V的交流电485也不会坏的,我这样测试过。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在TVS管之前A线或者B线上串一个PTC热敏,这样防止高压。或者自恢复保险。

网友D:
RS-485通讯总线需要具有瞬变电压抑制功能,能防雷击和抗静电放电冲击。

网友D:
单靠TVS二极管P6KE6.8CA来抵抗浪涌脉冲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D:
正常情况下,PTC相当于串接在回路中的限流电阻,是一个固定阻值。当外部线路发生过压时,TVS管被击穿,将电压篏位在11.2V,使RS485芯片得到可靠保护,此时,大电流通过PTC电阻,使其阻值发生阶跃性变化,这样串接在回路中PTC电阻呈现高阻态,达到保护目的。过压消失后,系统将恢复正常。

网友E:
一般前级是气体放电管,后级是电阻和TVS

网友F:
大电流通过PTC电阻,使其阻值发生阶跃性变化

网友G:
可参考 TI 的解决方案, 他们有兼容脚位, 但是能耐高压的IC.

网友H:
已经加了TVS管,但是加6.8V的TVS管的话,管子烧坏,PCB铜线也烧掉
已经不是小tvs消化的了的了!考虑隔离吧

网友I:
楼上说的有道理。
我司产品,PLC 232老是烧,甚至还烧工控主板。
加隔离后就没烧过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基本心里有数了。

网友J(2014-12-14):
常用接口 保护 方案 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