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楼主(2013-04-19):
本人用485接收PC发数据没问题,接收主机发送的数据有丢数据的现象,是在同一数据线上

楼主:
请问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485 这玩意儿,  传输受影响的因素有传输距离, 传输的数据率, 传输线上的负载节点等.

一般如果传输不稳定, 可以适当调低传输数据率, 尽量优化负载节点, 线上阻抗平衡.

在恶劣的条件下, 如果传输距离已固定, 传输数据率也没法再调(通常是与第三方软件配合的情况下), 线上阻抗也没办法再调整的情况下, 还是存在收发不稳定. 那传输的过程中就要采用短包发送, 数据校验, 再加上数据重发机制.

供参考.:lol

网友B:
告知的条件太少只能是猜了

网友C:
调整波特率试试

网友D:
在线缆上安装磁环试一下,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PC接收的数据有丢包?

网友F:
软件问题:PC应该是通过USB转换传输,这里有个转换延时问题,在检查下数据位数、波特率等等,钢巴跌哟

网友G:
问题阐述的再详细点方便大家讨论。

网友H(2014-06-20):
应该是PC机测试485通信,通信环境应该没有问题,感觉是485接收程序的问题。

网友I:
主机指的什么?有没有端口原理图和代码贴出来看看,要是确定波特率没问题不如用示波器看一眼波形

网友J:
楼主确实没把问题描述清楚,你应该是用了一个232转485转换器,实现了PC机和485总线设备相连。你可以按照3楼的办法去改进下,论坛里也应该有很多关于485的经验贴。

网友K:
软件硬件的可能性都有,楼主提供的信息确实不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