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连不进焊盘

楼主(2013-04-19):
请问,Altium 画PCB时,点了interactively route connections,再点焊盘,为什么线就是连不到另外一元器件呢?
两个焊盘都是没网络的。

网友A:
没有网络是不行的,在PCB中随便加个网络然后加到这两个焊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网络是不行的,在PCB中随便加个网络然后加到这两个焊盘就可以了,

谢谢。。明白了。。这个板都没网络的。。原图只是用line连起来。。

网友B:
无网络的线没法用interactively route connections。或者你关掉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