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转pads画板问题

楼主(2013-04-19):
cadence原理图转pads画板怎么转?我尝试用pads layout里面打开cadence原理图。但是问题如下
封装是在cadence里面添加好转还是在pads里面添加封装?
如果在cadence里面添加封装,那么封装是在pads里面画还是在cadence里面画?

网友A:
ORCAD 能直接生成PADS 的netlist  不需要任何转换。

如果你要转换也不是用LAYOUT 来转换原理图的。 用PADS LOGIC 导入ORCAD16.2 以下版本原理图就可以了,前提是PADS要9.1以上版本才能转换。

网友B:
ORCAD里面的封装名称必须和PADS里面元件封装一样才行。生成网络表直接导入网络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能直接生成PADS 的netlist  不需要任何转换。

如果你要转换也不是用LAYOUT 来转换原理图的。 用PA ...

不好意思说错了,你说的对~是logic。那封装是在cadence里面添加还是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CAD里面的封装名称必须和PADS里面元件封装一样才行。生成网络表直接导入网络表就行了。 ...

那我在pads里面画,然后再orcad里面填名称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在pads里面画,然后再orcad里面填名称就可以了?

是的,不过orcad里面的封装名称要和pads里面封装库的名称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orcad里面的封装名称要和pads里面封装库的名称是一样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