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制称重传感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3-04-19):
4线制的传感器,有正负激励,正负信号4根线,还有一根单独的黑色屏蔽线。
这个屏蔽线接哪里?接L,N,E的E端,还是接数据采集系统的直流电源的地?
如果要延长传感器的引线,用什么样的电缆比较好?

网友A:
黑色线是铝合金弹性体,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是什么传感器啊?看不懂。那三坨黑的是什么元件?

应该是瞬态抑制二极管,防雷的吧

网友B:
一种浪涌保护晶闸管装置,用于保护敏感电路免受因雷击感应浪涌、感应耦合尖峰、交流电源故障等造成的电气干扰。 是一款精度高、可重复开启的过电压保护装置,该装置具有低电压过冲和高浪涌电流能力。

网友C:
如果是要延长线就需要加长线补偿.
屏蔽线一般可以加一个电容和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要延长线就需要加长线补偿.
屏蔽线一般可以加一个电容和地连接.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加一个电容,而不是直接接地吗?
这个电容取值多大?
屏蔽线接大地和接系统直流电源的地在抗干扰上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