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负电源滤波电容接地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是模仿论坛上某大大做1pA电流检测器的哈)
想请教以下,我用HT7150输出5V,然后用运放将其分为正负2.5V,那么在HT7510两端的滤波电容,我是接地还是接负电源?
我自己觉得,滤波的话,应该是接地更好会不?
虽然这里的地是相对的,但如果是接-2.5V的话,那么高频电流则会串到负电源干扰运放工作?

网友A(2013-04-19):
C2接法是对的
显然,电路结构有很大不对称,必有某些个特性不一致,难以尽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接法是对的
显然,电路结构有很大不对称,必有某些个特性不一致,难以尽言 ...

能否说明可能是哪些特性,我做出来测试一下?
不过也是,一般负电源不是这么产生的吧……

网友B:
你的负2.5伏怎么接在地上 ,什么意思.....电池负端是零势能点吧

网友B:
2.5V又跟5V连在一起?

网友B:
对你回答的那个问题作下回答吧:你的负电源端接极性电容的负极,极性电容的正极接地。确保极性电容的负端电势低于正端电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你回答的那个问题作下回答吧:你的负电源端接极性电容的负极,极性电容的正极接地。确保极性电容的负端电 ...

极性电容的正端接正电源,问的是关于电容的负端应该接在负电源还是接地

网友B:
看最后一局话应该可以看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最后一局话应该可以看懂吧.....

嗯嗯~谢谢

网友C(2013-10-31):
:)感觉楼主接的没问题啊。。
理解成信号地和负电源 或者 中点和电源地 两者区别仅在于你的网络标号和内心看法。电流环路和电子流动方向才是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