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不通过IP,通过域名连接服务器

楼主(2013-04-19):
Lwip不通过IP,通过域名连接服务器,有什么函数吗,求大大指点

网友A:
这玩意没玩过   到其它的板块看看那   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const char* url = "www.21ic.com"
struct hostent *host;

/* 通过函数入口参数url获得host地址(如果是域名,会做域名解析) */
host = gethostbyname(url);

/* 初始化预连接的服务端地址 */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port);
server_addr.sin_addr = *((struct in_addr *)host->h_addr);

/* 创建一个socket,类型是SOCKET_STREAM,TCP类型 */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连接到服务端 */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上面的兄弟   都已经把源码贴上来了   你修修补补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