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谐振电路电感发热

楼主(2013-04-19):
LC谐振电路电感L16,L21(如下图)很烫,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般这种电路中,电感发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希望大家能够分析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谢谢了
从输出的波形调电感参数的时候,已经是谐振频率点了。@NE5532

网友A:
原理上讲, 电感是不发热的.
实际中发热. 有下面几个原因
1. 绕组的铜电阻损耗.
2. 铁芯的磁滞损耗.
3. 铁芯的涡流损耗

网友B:
补充一个发热原因:导线匝间绝缘的介质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讲, 电感是不发热的.
实际中发热. 有下面几个原因
1. 绕组的铜电阻损耗.

谢谢版主airwill。我的电感是订做的,25*6mm的磁芯,线径是1.2mm的。
请问下按照airwill的经验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airwi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个发热原因:导线匝间绝缘的介质损耗。

谢谢版主maychang。我的电感是订做的,25*6mm的磁芯,线径是1.2mm的。
请问下按照maychang的经验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maycha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maychang。我的电感是订做的,25*6mm的磁芯,线径是1.2mm的。
请问下按照maychang的经验该怎么解 ...

线径1.2mm,这个好像有点问题,要考虑集肤效应和临近效应。
楼主没有说工作频率(估计比较高,我没有根据元件数值计算),通常100kHz以上就要考虑用几根较细的线代替一根粗线。
另外,楼主也没有提到铁芯磁通密度。铁氧体材料往往不能工作于接近饱和的磁通密度,那样损耗太大。经常只用1/2甚至1/4饱和磁通密度。

如果认为太热,可以考虑加大导线截面积,改用镀银线,改用损耗更小的铁芯材料,……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径1.2mm,这个好像有点问题,要考虑集肤效应和临近效应。
楼主没有说工作频率(估计比较高,我没有根据 ...

工作频率3MHz。
通常100kHz以上就要考虑用几根较细的线代替一根粗线

这句话怎么解释?想自己绕电感,这方面的理论知识比较欠缺,还望maychang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B:
“用几根较细的线代替一根粗线”
意思是用几根直径较小的绝缘导线绞合代替原来的一根直径较大的导线,保持几根较细导线总截面积与单根导线相同。
这种绞合线也称李兹线,在中波收音机和开关电源中常见。
3MHz频率,无论如何不应该用单根1.2mm直径导线。
你的电感供应商,用的是什么牌号铁芯?工作磁通密度设计为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几根较细的线代替一根粗线”
意思是用几根直径较小的绝缘导线绞合代替原来的一根直径较大的导线,保持 ...

用的是铁氧体的铁芯。我刚才问了电感供应商
dahuzicxc (22:27:19):
请问下上次在你这定做的电感是什么牌号的铁芯?工作磁通密度设计为多大?
付谈谈 (22:27:50):
铁氧体的
dahuzicxc (22:28:38):
那工作磁通密度您们是设计为多大的呢??
付谈谈 (22:29:44):
这个不清楚,磁棒买来就是这样的,达到电感量就可以了
dahuzicxc (22:31:08):
您们绕制电感的时候有工作磁通密度的标准没有?
就是绕好了之后测感量吗?
付谈谈 (22:32:11):
是绕好测感量
dahuzicxc (22:32:58):
像您们绕制电感的时候也没有有工作磁通密度的标准,对吧?
付谈谈 (22:33:17):
没有的

maychang大师,您说3MHz的频率,无论如何不应该用单根1.2mm直径导线。这是为什么呢?我当初订做电感的时候,考虑到流过的电流达到700mA左右,怕电感电流小的话容易达到饱和,1.2mm线径流过的电流比较大。所以就订做了这种的。
请问下maychang大师我该怎么解决电感这个问题呢?
谢谢maychang大师了!

网友B:
Re  9楼:
所谓“集肤效应”是指频率较高时导线中电流集中于导线表面,越深入导线则电流密度越小。此现像随频率升高而加剧。100kHz时,电流大概集中在仅0.25mm厚一层(记不清楚,大概如此)。详见《赵修科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3MHz频率,可能已经不适合用绞合线,可以考虑用铜箔。

“怕电感电流小的话容易达到饱和”
电流大,铁芯才会饱和。

3MHz,3uH,电流700mA,这个功率比较大,所以体积也要比较大。
类似问题在发射机中比较常见。

你的供应商,好像没有考虑铁氧体牌号。实际上铁氧体牌号很多,大部分不能工作到3MHz。采用什么牌号合适,或者干脆不用铁氧体芯,建议你问大蚂蚁,他经验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  9楼:
所谓“集肤效应”是指频率较高时导线中电流集中于导线表面,越深入导线则电流密度越小。此现像随 ...

谢谢maychang大师!
“怕电感电流小的话容易达到饱和”
电流大,铁芯才会饱和。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没有表达清楚。谢谢您

楼主:
@PowerAnts
大蚂蚁,帮忙解决下电感发热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C:
3MHZ  芯发热的概率较大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用短波磁棒磁芯、用多股沙包线自已绕制!…通用型的〈贴片〉磁芯厂家提供的上不了这高的频率!…

网友F:
对于3MHz, 提以下意见:
1,9楼对话中的那个“厂家”在忽悠你,铁氧体涵盖的范围很广,常见的就有锰锌、镍锌和镁锌铁氧体三类,锰锌是最廉价的材料,只适用于1MHz以下的应用,如PC40/44/47/50/90;要上到3MHz,除非将磁密降到10mT量级, 这无疑会增加磁材的用量,浪费了不少磁材,体积和损耗都无法做小。你需要指定镍锌材料;
2,3MHz信号对铜线的穿透深度,在工作温度范围内大约是38-44um,一般用利兹线或薄铜带绕制,利兹线由多股绝缘细导线按一定的规律绞合形成,但其内部电磁环境并不乐观:趋肤效应解决了,但临近效应很严重。但也比单股粗线好多了,毕竟在楼主的应用中,高频信号只通过1.2mm导线40um厚的表层,内部基本无电流,浪费了不少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3MHz, 提以下意见:
1,9楼对话中的那个“厂家”在忽悠你,铁氧体涵盖的范围很广,常见的就有锰锌、镍锌 ...

谢谢大蚂蚁提的2点意见。
我对磁棒材料的了解也不多,被忽悠了,算是交学费了。
当时我考虑的是1.2mm的线径,能够通过的电流应该比较大,没有考虑趋肤效应和邻近效应。
我想自己买材料回来绕制电感,大蚂蚁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还有大蚂蚁有比较好的厂家推荐下,我怕在淘宝上继续被‘忽悠’,毕竟我这方面的经验也不足。谢谢大蚂蚁了!
利兹线由多股绝缘细导线按一定的规律绞合形成

大蚂蚁,您说的按一定的规律,我要达到3MHz频率,700mA左右的电流,然后电感量0.5uH,1uH,3uH,6uH,14uH这几种,该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呢?可不可以给些意见,分享些经验,谢谢了!

网友F:
这里所指的规律, 指的是多股细线所扭绞的方向及节距, 除此之外, 我不了解更多的"规律".
你可直接到阿里巴巴查找销售利兹线的厂商定购. 关于磁芯, 如果成本预算可以放开, 可联系北京七星购买羰基铁粉芯,这种粉芯属于超细铁粉芯,工作频率可达100MHz,磁密可达几百mT, 非常适合于高频功率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所指的规律, 指的是多股细线所扭绞的方向及节距, 除此之外, 我不了解更多的"规律".
你可直接到阿里巴 ...

谢谢大蚂蚁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蚂蚁提的2点意见。
我对磁棒材料的了解也不多,被忽悠了,算是交学费了。
当时我考虑的是1.2mm的线 ...

采购电感元件可以具体情况有3个途径,1.选用标准件,2.自己设计结构材料,3.给出机电参数
它们都离不开充分的设计。一般参数需要电感值,频率,额定电流和Q值,尺寸外形,重量价格等
显然,1.无有标准件可选,2.自行设计能力不足,3.唯有提供L,f,I,Q等给“有能力”的供应商了
当然,委托设计也行(考虑大蚂蚁)

有几个意见参考,1. 3M0.7A必用多绞线无疑,2.磁芯必用镍锌等无疑,3.小值电感考虑空芯,4.考虑漏磁影响

网友B:
3MHz频率,可能用铜箔带比绞合线更合适。不过比较难买到。

网友F:
电子市场有铜箔带卖, 厚度约50um, 一面有不干胶, 贴在光面纸上, 一般是30米长,
其原料的宽度最宽是1.2m, 可按需订制切取, 切50mm宽度大约30元/卷. 主要用来做屏蔽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购电感元件可以具体情况有3个途径,1.选用标准件,2.自己设计结构材料,3.给出机电参数
它们都离不开充 ...

谢谢您提的几点意见!
您说的多绞线我在淘宝上搜了下

这种多股的漆包绞线能符合要求吗?
我的要求是:L 3uH等(uH级的,可能有点波动),F 3MHz ,I 700mA ,Q值不知道怎么确定。
可不可以根据您的经验说详细点?谢谢

线径可能略小,Q只有你能够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Hz频率,可能用铜箔带比绞合线更合适。不过比较难买到。

在淘宝上搜索‘铜箔带’,是这种铜箔胶带吗?

这种铜箔带是用来包住绕制好的线圈做屏蔽用的吗?

网友B:
还要提醒楼主一句:电流700mA是什么值?
直流电流?根据传输功率计算出的交流电流?
谐振状态,电感中电流可能远大于根据功率传输计算出的数值或直流电流数值。电容中电流也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搜索‘铜箔带’,是这种铜箔胶带吗?

这种铜箔带是用来包住绕制好的线圈做屏蔽用的吗? ...

这种铜箔带可以用作屏蔽,也可以用于绕组中充当导线,即替代绞合线或单根圆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提醒楼主一句:电流700mA是什么值?
直流电流?根据传输功率计算出的交流电流?
谐振状态,电感中电流 ...

我前级用场效应管推挽产生方波,电源的电流达到700mA左右。算是这个功能电路的直流电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前级用场效应管推挽产生方波,电源的电流达到700mA左右。算是这个功能电路的直流电流吧! ...

没有见到电原理图及各元件参数,没法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铜箔带可以用作屏蔽,也可以用于绕组中充当导线,即替代绞合线或单根圆导线。 ...

不知道这种该怎么绕呢?希望maychang大师说详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种该怎么绕呢?希望maychang大师说详细点!

就是拿铜箔带当做导线用,一圈一圈绕到骨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市场有铜箔带卖, 厚度约50um, 一面有不干胶, 贴在光面纸上, 一般是30米长,
其原料的宽度最宽是1.2m,  ...

大蚂蚁,电感的参数 L 3uH等(uH级的,可能有点波动),F 3MHz ,I 700mA
用这种铜箔带和镍锌铁氧体绕制的话可以满足要求不?
不知道大蚂蚁可不可以抽空帮忙设计下,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拿铜箔带当做导线用,一圈一圈绕到骨架上。

谢谢maychang版主了。是下图中的第一种方式对吧!

按照上面这种方式的话,那
电子市场有铜箔带卖, 厚度约50um, 一面有不干胶, 贴在光面纸上, 一般是30米长,
其原料的宽度最宽是1.2m, 可按需订制切取, 切50mm宽度大约30元/卷. 主要用来做屏蔽层,

铜箔带是不是需要定制切成1mm左右的宽度,这样缠绕在骨架上才能和导线一样。
由于没什么经验,还望继续指教,谢谢了!下个星期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购电感元件可以具体情况有3个途径,1.选用标准件,2.自己设计结构材料,3.给出机电参数
它们都离不开充 ...

多绞线线径多少的才能满足要求呢?希望能说清楚些,谢谢了!

这种高频绕组没做过,你可试试嘛。Q值可尽量高。

网友B:
34楼:
是第二种绕法,即将铜箔带切成比骨架宽度稍窄一点,像卷筒纸那样绕到骨架上。
当然需要从两端引出。最好不要在绕组上焊接导线,应该将铜箔带折叠90度从绕制轴向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楼:
是第二种绕法,即将铜箔带切成比骨架宽度稍窄一点,像卷筒纸那样绕到骨架上。
当然需要从两端引出。 ...
当然需要从两端引出。最好不要在绕组上焊接导线,应该将铜箔带折叠90度从绕制轴向引出。

谢谢maychang。这句话不知道怎么理解,希望能说详细点。
1.‘当然需要从两端引出’,就是要从铜箔带的两端引出,这个好理解。
2.‘最好不要从绕组上焊接导线’,‘绕组’百度百科:构成与变压器(电抗器)标注的某一电压值相应的电气线路的线匝组合。您所说的绕组是指缠绕在骨架上的铜箔带吗?
3.‘应该将铜箔带折叠90度从绕制轴向引出’这句话怎么实现呢?希望能说清楚点,谢谢!铜箔带像卷筒纸那样绕到骨架(就是磁棒上吧?还是只是一个固定的细棒,绕完之后就可以抽掉的吗?)上,假设绕了几圈之后,怎么将铜箔带折叠90度呢?不是很理解,希望maychang大师能说清楚点,谢谢您了!

网友B:
37楼:
1、不是“从铜箔带的两端引出”。
2、是指“缠绕在骨架上的铜箔带”。
3、拿条纸条(“条”的意思是说长度比宽度大得多),在纸条上画根45度线(45度,那么以长度方向为零或者以宽度方向为零是一样的),把纸条按照你画的线折叠,就是将纸条折叠90度。铜箔带始端折叠90度,短的一侧作为引线,长的一侧绕到骨架上,绕够匝数后,末端再折叠90度(可以与始端方向相同也可以与始端方向相反),末端按照你需要的长度截断。

网友B:
实在不理解,可以到超市买筒卷筒卫生纸,把卫生纸末端试着折叠90度,再把卫生纸绕到随便什么圆筒上。看看卫生纸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理解,怎么说“卫生纸”楼主就理解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楼:
1、不是“从铜箔带的两端引出”。
2、是指“缠绕在骨架上的铜箔带”。

谢谢maychang大师,理解了!

网友H:
请问铜箔带这样缠绕在一起会不会直接短路呢?很想知道最终的结果

你用的漆包线若是没有漆,会不会短路?

楼主:
@maychang @PowerAnts @Lgz2006 ,请您们帮忙看下,给点意见,谢谢了:
在淘宝上买了10m长,10mm宽的铜箔带。

6X15的镍锌铁氧体磁棒。

0.1x120股,0.07x80股和0.2x40股的多绞线。

东西买回来之后,先缠绕铜箔带,买的镍锌铁氧体是6x15的,也就在网上买了10mm的铜箔带,这样刚好比磁棒窄一点。

和我之前的参数测得是一样的感量,可是替换之后的效果整个电路谐振不起来。后来又用同样的绕法,让磁芯活动起来,可以改变感量,在调节磁芯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个感量值能够谐振的,可是结果没有。不知道是我缠绕的问题?还是铜箔带本身的问题?

我用了0.1X120股的线绕制空芯电感,将3uH和1uH的电感都替换掉,能够和原来一样谐振,同样输入条件下,输出的幅值是差不多的,可是问题又出现了,这种多绞线缠绕的电感工作的时候也会发烫!这是什么原因呢?
3uH的:

1uH的:

0.07x80股的多绞线,用6X15的镍锌铁氧体,磁性可以移动的,这样可以调节谐振点,测试的时候,输出能够输出谐振点,但是还是发烫:

网友G:
注意结构:铜皮防止匝间短路;绞合线怎么还包铜箔?
也许磁芯截面不足,严重饱和——手摸是否磁芯先热或高于铜线?

看你桌面有书,先认真设计一下(磁芯,线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结构:铜皮防止匝间短路;绞合线怎么还包铜箔?
也许磁芯截面不足,严重饱和——手摸是否磁芯先热或高 ...

铜箔绕电感的时候感量测量的时候有那么多,但是就是不能达到谐振点!铜箔的一边是不干胶,绝缘的,我就用他来固定铜箔了,我想用绞合线绕制空芯电感,可是绞合线一砸一砸的不好固定,您们一般是怎么固定绞合线的?缠绕电感的时候,用透明胶布可以吗?

网友I(2013-06-14):
引用 网友F:
对于3MHz, 提以下意见:
1,9楼对话中的那个“厂家”在忽悠你,铁氧体涵盖的范围很广,常见的就有锰锌、镍锌 ...

请问大蚂蚁,锰锌铁氧体是适用于1MHz以下的所有频率吗?100kHz有问题吗?

网友F:
锰锌也有很多牌号, 好比西红柿炒蛋, 配方不同, 烧结温度不同, 区别就很大.
你上面的电感发热, 是因为磁芯偏小, 磁损太大. 再说发热也要看温度, 温升三四十度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