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谁用过射频三极管BFW16A

楼主(2013-04-19):
我这里有个最基本的放大电路   三极管是  9013  , 当我换成BFW16A 同样是 NPN三极管  就不好使了~~~  请教

网友A:
晶体管电路里, 并不是三极管都可以随便换的, 特别是放大电路中
因为晶体管要中合适的工作点下, 放大电路才能很好地工作.
不合适的工作点, 放大电路可能不正常, 甚至无法工作.

网友B:
换了不同的三极管   三极管的参数都变化了  当然不能正常工作   重新建立一个三极管模型  和9013参数匹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