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3-04-19):
我用OP07做的电压跟随器,但是OP07同相、负相端的压差大约40Mv,也就是跟随电压相差40mv左右,不知道有什么原因?不知哪位大神能给讲解一下。。。在此先谢过。。。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A:
上个图吧....学习学习

楼主:
电压跟随器。。。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吧....学习学习

刚贴图,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看看呢

刚贴图,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这和运放的调零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贴图,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在同向端加电阻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贴图,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同向端加电阻试试

楼主:
同相端加电阻大约加多大?10k行吗?加电阻不会吃电流吧。因为我想要前面的电路保持恒流大约0.4mA。。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同向端加电阻试试

谢谢啊,问题已解决,正向你所说的加个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向端加电阻试试

可是在同相端加电阻,电阻两端有电压差约30mv,还是不准。。。

网友C(2013-10-16):
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D:
饱和了吧,输出端漂到电源轨上去了吧,这显然是超出共模输入范围了。

网友D:
OP07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是VCC-3~VEE+3,上面的OP07的输入信号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啊。

网友D:
正常工作的OP二个输入端相差在UV级的,很难达到MV级的。除非早期的运放存在差模放大倍数低,CMRR小,才造成。

网友E:
未加相位补偿吧